[FreeRTOS] FreeRTOS断言功能在调试阶段的使用方法,比较实用,一般错误配置和使用会触发断言

楼主(2016-04-05):
FreeRTOSConfig.h文件中的断言函数:
#define configASSERT( ( x ) )     if( ( x ) == 0 ) vAssertCalled( __FILE__, __LINE__ )
======================================================
一般错误的配置容易触发断言,进入断言后如何锁定出问题的位置呢。下面教大家两种方法
方法一:
断言函数采用下面的形式:
#define configASSERT( x ) if( ( x ) == 0 ) { taskDISABLE_INTERRUPTS(); for( ;; ); }
点击进入硬件调试,使用STLink,JLink或者ULink均可,然后点击全速运行,如果在运行中触发
了断言,此时点击全速运行停止,调试会停止在相应的位置。
一个简单测试,我们在中断里面调用任务恢复函数vTaskResume就会触发断言,此时调试停止的位置
---------------------------------------------------------------------------------------------------
方法二:
断言函数采用下面的形式:
#define configASSERT( x ) if( ( x ) == 0 ) {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__FILE__, __LINE__);taskDISABLE_INTERRUPTS(); for( ;; ); }
记得在FreeRTOSConfig.h文件中添加头文件"stdio.h"
依然采用上面的方法进行测试,此时串口打印出文件和行数跟上面的截图位置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