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 数据存储格式问题?
超越昨天

楼主(2016-04-06):
1)现在我有一些数据需要读写到SD卡中,有浮点,有整型的数据,不知道是以TXT格式还是XLS格式存储比较好,而且还需要读出来?
2)   数据存储的时候必须要转成字符的格式才能存储吗?当然用电脑打开的时候是可以看的,而不是乱码。
3)如果有相关的例程还请提供,在些谢谢.

网友:
1. 推荐用CSV格式,存储数据最合适,可以excel进行打开
2. 使用fatfs的这个函数f_printf
     http://elm-chan.org/fsw/ff/en/printf.html

3. 这个没有例子,如果你用的FlashFS的话,有个CSV文件格式的数据存取,你可以参看下,在V4网盘的FlashFS例程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推荐用CSV格式,存储数据最合适,可以excel进行打开
2. 使用fatfs的这个函数f_printf
     http://elm-chan.org/fsw/ff/en/printf.html

3. 这个没有例子,如果你用的FlashFS的话,有个CSV文件格式的数据存取,你可以参看下,在V4网盘的FlashFS例程里面。

1)那如果用CSV格式,使用函数f_printf()写,读得话还是用f_read 函数吗?
2)fprintf()函数不支持浮点的输出,有没有支持浮点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那如果用CSV格式,使用函数f_printf()写,读得话还是用f_read 函数吗?
2)fprintf()函数不支持浮点的输出,有没有支持浮点的函数。

1. 对的。
2. 这个要是不支持的话,那就想个别的办法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