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4.7 定时器

楼主(2016-04-07):
在RTX4.7中,定时器完成后,可以用回调函数进行一些操作,但是回调函数并没有执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需要把回调函数写在什么线程里面吗??
请大神们告知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void os_tmr_call (
    U16 info );    /*定时器回调函数的参数,可用于区分不同的定时器*/

给这个函数填充代码,info就是创建定时器时传入的第二个参数,每个定时器指定一个info

看看硬汉兄的教程[RL-RTX]【RTX操作系统教程】第17章    定时器组

楼主:
void os_tmr_call (
    U16 info );    /*定时器回调函数的参数,可用于区分不同的定时器*/

这个函数是在RTX_Conf_CM.C里面的吗?本来就有的吗?
我感觉不太对,因为我用的版本和硬汉不一样,好像并没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定义起来一不一样。

如下,就是我的callback函数不能执行,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感觉和你说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os_tmr_call (
    U16 info );    /*定时器回调函数的参数,可用于区分不同的定时器*/

这个函数是在RTX_Conf_CM.C里面的吗?本来就有的吗?
我感觉不太对,因为我用的版本和硬汉不一样,好像并没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定义起来一不 ..

确实不是同一个东西,你这个是cmsis-rtx,加了层壳,很多东西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