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移植安富莱示波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4-08):
用其他开发板移植了安富莱电子的示波器 移植后发现:
1 只能用stlink调试的时候可以运行 退出调试后程序死机 找不到原因
2 触摸屏在程序刚启动的时候有用,一会之后失效 不能触摸

请论坛里的高手给提供点解决思路。
现将源码贴出来 恳请指正

网友:
移植这个示波器有个地方要注意,就是emWin的动态内存使用的外部高速SRAM。你看看你移植的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嗯 我用了外部的sram 不过是1M的sram 不是2M的

楼主:
触摸屏 给人的感觉就是要一直按着屏幕 使屏幕处于按下状态 这样才可以触摸 但是松开一会再按就没有反应了   我想是不是一段时间 没有按压 触摸屏 调用函数就会失效 请大牛解答一下

楼主:
单步调试发现 GUI_TOUCH_Exec();    这个函数是一直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步调试发现 GUI_TOUCH_Exec();    这个函数是一直运行的

V5的没有用到这个函数GUI_TOUCH_Ex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V5的没有用到这个函数GUI_TOUCH_Exec();

嗯 我知道 但是看了官方的例子 都是这么移植触摸屏的。我看了们的移植方法 就是给触摸屏的那个结构体更新数据,实现结果是一样的啊
V5 用的是25M的晶振 我使用的是8M  理论上只修改

#define PLL_M      25   为  #define PLL_M      8
和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25000000)  为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修改之后代码直接不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我知道 但是看了官方的例子 都是这么移植触摸屏的。我看了们的移植方法 就是给触摸屏的那个结构体更新数据,实现结果是一样的啊
V5 用的是25M的晶振 我使用的是8M  理论上只修改

#define PLL_M      25   为   ..

帮不上了,你再逐步的排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不上了,你再逐步的排查下。

嗯 正在找原因

网友(2016-05-16):
哥们你好啊, 我也是移植V5的程序到其他的开发板上,
最近几天刚移植好 emwin 和 触摸,
只是 lcd屏幕会闪屏,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动态内存分配的已经不少了,有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好啊, 我也是移植V5的程序到其他的开发板上,
最近几天刚移植好 emwin 和 触摸,
只是 lcd屏幕会闪屏,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动态内存分配的已经不少了,有100K,

不好意思才看到  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找到问题 结个贴
1 问题一已经找到 发现是安富莱在写delay_us()函数中没有禁止任务调度的函数,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先禁止任务调度 延时完成之后再恢复任务调度 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2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不过后来换成电阻触摸屏了 驱动函数也是移植别人的 暂时避开了这个问题  但是个人感觉还是底层的触摸驱动哪块有问题 我也没有深究

希望对其他人有帮助

网友(2016-08-25):
我手头刚好有一块f407板子,一直发现楼主提到的问题2。
跟踪发现堆栈分配小了,我新建了一个触摸任务就OK!

网友D(2021-04-17):
我想请问一下,基于安富莱开发板做示波器,资料里说用外部的SRAM做STemQin的动态内存,如果没有外部SRAM,有什么办法能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请问一下,基于安富莱开发板做示波器,资料里说用外部的SRAM做STemQin的动态内存,如果没有外部SRAM, ...

为了更好的刷新emWin的波形,使用的外部SRAM做的emWin动态内存区,防止波形撕裂感和闪烁感。

如果你没有SRAM,可以使用此贴比较早期的实现方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373&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