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

楼主(2016-04-08):
就是打开串口小助手的时候出现这个,怎么解决啊,谢谢

就是打开串口小助手的时候出现这个,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那个,
1. 串口调试助手.exe   这个是绿色版的exe文件,打开就可以使用,无需安装。
2. SecureCRT(6.2.0汉化破解版)  这个也是绿色版的,解压出来后,打开SecureCRT.exe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个,
1. 串口调试助手.exe   这个是绿色版的exe文件,打开就可以使用,无需安装。
2. SecureCRT(6.2.0汉化破解版)  这个也是绿色版的,解压出来后,打开SecureCRT.exe就可以使用。

我用的是第一个,但打开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提示,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第一个,但打开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提示,怎么解决啊,谢谢
可能是你电脑系统问题,win7 和 xp上面使用都没有,高版本的WIN8和WIN10没有试过。
上传个我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