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V4示波器例程

楼主(2016-04-09):
表示有没有大神把出厂程序里面的示波器程序给提取出来的啊?想做个示波器玩玩的想找个例程参照下的

网友:
不用提取,参看V3的示波器裸机即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

楼主:
这两个是一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是一样的么??

一样的,基本没区别,都是裸机的。

楼主:
大神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08这个帖子,也是你写的吧?这三个例程都一样么?或者说那个例程比较完善的啊

网友:
前面的两个只是简单的ADC数据采集并显示波形,
这个复杂些,做了一个简单的界面并加入了FFT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0

楼主:
大神,这个网页打不开啊?这个加入FFT的是不是我给的那个网页上的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