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编译示波器例程

楼主(2016-04-09):
在编译版主的示波器例程的时候会出现找不到arm_math.h这个头文件!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
这个没有用上,删掉就行了。

楼主:
版主,我下这个例程进行编译的时候说找不到core3.h这个头文件,之后我把
C:\\...\\4.3 dso\\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下的core3.h和core3.c这两个文件复制到
C:\\...\\4.3dso\\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先之后就会出现找不到math.h文件。把#include math.h注释掉之后就会出现..\\User\\bsp\\bsp_FFTLib.c(320): error:  #20: identifier &quotI" is undefined g_DSO.FFTPHASE = phase* 180.0/PI;  这个错误

求版主给讲解下的,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我下这个例程进行编译的时候说找不到core3.h这个头文件,之后我把
C:\\...\\4.3 dso\\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下的core3.h和core3.c这两个文件复制到
C:\\...\\4.3dso\\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先之后就会出现找不到math.h文件。把#include math.h ..

我用MDK4.74编译很正常啊。这个的确有些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