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请教大家关于触摸对UCGUI的干扰

楼主(2016-04-09):
各位大大,我在使用UCOSii和STEMWIN时遇到个问题,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
UCOSii建立TOUCH和GUI两个任务,TOUCH为触摸屏扫描任务,GUI为显示任务,TOUCH优先级>显示任务优先级,嘀嗒时间为1ms,TOUCH任务延时为10ms。在使用中发现由于任务调度,GUI任务在刷屏时会受到TOUCH任务的干扰,出现像素丢失的情况。后来采用GUI刷新时停止任务调度的方法,效果有了明显改观,但是在ICONVIEW控件的使用中,这个方法无效了,请问各位遇到过这类似的问题没,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可以提供一下,再次谢过大家了。

网友:
不好意思啊,楼主,本打算昨晚回复你的,结果给睡觉了。
==============================================
正常来说触摸和GUI刷新之间是不会有有影响的。有两个问题
1.  楼主的LCD控制器和触摸分别使用的是什么。
2. 另外就是这个工程里面的GUI_X_uCOS.C文件添加了没有,即添加多任务支持。

楼主:
eric2013大大,谢谢了,今天才有时间看回复,你提醒了哦,貌似我的GUI忘开OS支持了,可惜这两天没时间试,有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ic2013大大,谢谢了,今天才有时间看回复,你提醒了哦,貌似我的GUI忘开OS支持了,可惜这两天没时间试,有问题再请教你!

好的,有什么问题了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