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LCD的DE模式和HV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6-04-10):
转载地址来源:http://bbs.chinaunix.net/thread-3641850-1-1.html
(下面将部分内容修了下,因为有错别字,初学的不好理解)
===========================================
对于panel(裸屏面板)来说,需要一些时序型号与RGB信号配合显示,时序告知panel,这些颜色显示在panel的什么物理位置。
这些时序叫做TCON. 根据panel自带的drive ic(比我们V6板子7寸裸屏的source driver ic就是OTA7001)。所需要的TCON信号不同。
------------------------
  DE 模式一般需要:DE和clock信号来确定点。比如一个800x480分辨率的panel。理论上,在DE有效信号的时候
(高或底),就有一个800个clock,来确认行中800个点。每个clock有效的时候,读取一次RGB信号。因为存在
(回扫信号)所以DE是个方波,当视频在会扫的时候,DE就拉底。DE一个周期,panel就扫描一行。扫描480行后,
又从第一行扫描开始。(这个规律由panel的驱动IC所决定的)。
------------------------
HV模式,需要行同步,和场同步。来表示扫描的行于列。提供多种接口,有利于视频信号的兼容。
DE= data enable
HV = horizontal vertical
两种不同的同步方式,现在的大尺寸一般都是DE同步模式
小尺寸的HV同步模式多.

楼主:
这里面我们再进一步的展开进行说明。
1. HV模式是早期的驱动模式了,现在的液晶屏面板驱动IC基本都是支持HV和DE两种模式的。
    很多已经直接去掉了HV模式,仅支持DE模式,DE模式的好处就是使用比较简单方便。
2. 像我们的V6配套的裸屏基本都是支持DE模式的。而接口上面是HV和DE都引出来了,
    对于支持DE模式的液晶屏,F429可以不接行同步和场同步引脚。针对这个问题,还专门的
    进行了测试,将板子的行同步和场同步引脚直接接地或者接3.3V,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又或者直接不初始化行同步和场同步引脚也是不受影响的。
---------------------------------------------------------------
DE模式不全都是方便的,比如ili9488支持的DE模式就麻烦些,还需要使用行同步和场同步引脚的。

网友A(2018-05-25):
请问V6的板子,有关于LCD DE模式的例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V6的板子,有关于LCD DE模式的例程么

V6的都是DE模式在起作用,详情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light=%CE%AA%C0%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