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439外接RGB显示屏并选择DE模式时,可以不用外接行同步和场同步引脚(VSYNC和H

楼主(2016-04-10):
今天专门测试了下这个问题,将板子的行同步和场同步引脚直接接地或者接3.3V,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又或者直接不初始化行同步和场同步引脚也是不受影响的。
当然,条件是你的RGB屏得支持这种DE模式接口。
==============================================================

网友(2017-12-05):
版主你好,我现在有一块,G0567VN01V2的液晶屏,想用429驱动,
想请教一下如何配置GPIO,和HSW,HFP,HBP,VSW,VFP,VBP等参数。
G0567VN01V2只有DE模式,没有hsync和vsync引脚。

另外,我的密码忘记了,现在登录只能用自动保存的密码。找回功能也用不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你好,我现在有一块,G0567VN01V2的液晶屏,想用429驱动,
想请教一下如何配置GPIO,和HSW,HFP,HBP,VSW,VFP,VBP等参数。
G0567VN01V2只有DE模式,没有hsync和vsync引脚。

另外,我的密码忘记了,现在登录只能用自动保存的密码。找回功能也用不了,怎么办。

网友:
1. 这个帖子里面有讲解说明: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28&fpage=3
2. 留下一个邮箱,我给你重置下密码,将重置后的密码发给逆。是现在的这个账号ggafish吧。

网友:
谢谢,191279567@qq.com,
账号是ggafi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191279567@qq.com,
账号是ggafish。

已经发你的邮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