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驱动TFT裸屏时LTDC时序配置说明(以V6的7寸驱动为例)

楼主(2016-04-10):
说明:
1.  经常有兄弟问到这个问题,所有这里就写一个帖子。
2.  基础知识学习:
     TFT LCD的DE模式和HV模式的区别: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25
3. 7寸RGB屏规格书 7寸屏高亮(800x480)GL070009T0-40
    7寸RGB屏使用的source driver ic OTA7001手册
======================================================
LTDC时序配置主要分三步就可以完成
1.  行同步,场同步,DE的极性配置
2   CLK时钟配置
3.  时序参数配置。
下面分别简单的说明下
======================================================
1. 行同步,场同步,DE的极性配置
    这个的配置要看OTA7001手册上面的时序图,对于DE模式,行同步和场同步的极性配置为高或者为低均可
    我们这里使用的就是DE模式。所以主要配置DE的极性,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小问题,看时序图是DE高电平
    时数据有效,但是配置的时候要设置为低电平才可以。
   下面的是V6开发板配套的7寸裸屏使用的source driver ic OTA7001

     实际配置F429的工程时,将DE配置为低有效才是上面截图的效果,这个问题的确是有些奇葩了。
大家使用的时候也特别注意。

    /* 配置信号极性 */
    LTDC_InitStruct.LTDC_HSPolarity = LTDC_HSPolarity_AL;    /* HSYNC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VSPolarity = LTDC_VSPolarity_AL;    /* VSYNC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 DE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PC;   /* Pixel Clock 或者Dot Clock极性 */

ps:注意LTDC_PCPolarity_IPC和LTDC_PCPolarity_IIPC两种极性,选择不当会有一些问题。,比如下面这个现象,底边会有黑的。
================================================
上面黄色的波形是DE信号,下面的是行同步信号HSync

下面是将信号水平放缩了下

===========================================================
2. 时钟的配置
   关于LTDC可以输出多大的时钟,在OTA7001手册上面有说明,通过函数
   RCC_PLLSAIConfig(420, 2,  7);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2); 配置即可,配置的大小是多少呢,简单举个例子
--------------------------------
   上面的配置中PLLSAI_N = 420(可取范围50-432),
                       PLLSAI_R = 7 (可取数值范围2-7),
                       RCC_PLLSAIDivR = 2(可以是2分频,4分频,8分频和16分频):
    首先,输入时钟 PLLSAI_VCO Input = HSE_VALUE / PLL_M = 8M / 8 = 1MHz
    输出时钟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VCO Input * PLLSAI_N = 1 * 420 = 420MHz
    PLLLCDCLK =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R = 420 / 7 = 60MHz
    最后,LTDC 时钟 = PLLLCDCLK / RCC_PLLSAIDivR = 60/ 2 = 30MHz

===========================================================
3. 时序参数配置
   时序参数的配置也比较容易,其实就是先看F429参考手册上面的公式说明,说是公式,其实就是简单的
加减法。然后将OTA7001的参数带到这个公式就OK了。又因为手册一般都是给出了参数的最小值,典型值
和最大值,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简单的调整即可。需要用到的参数
uint16_t Width, Height, HSYNC_W, VSYNC_W, HBP, HFP, VBP, VFP;

*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Hsync)  对应后面的变量HSYNC_W
*     Horizontal Back Porch (HBP)             对应后面的变量HBP
*     Active Width                                      对应后面的变量Width
*     Horizontal Front Porch (HFP)            对应后面的变量HFP
*
*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Vsync)      对应后面的变量VSYNC_W
*     Vertical Back Porch (VBP)                 对应后面的变量VBP
*     Active Heigh                                     对应后面的变量Heigh
*     Vertical Front Porch (VFP)                对应后面的变量VFP
----------------------------------------------
3.1 F429参考手册上面的公式

---------------------------------------------------
3.2  从OTA7001上面获取这些参数

---------------------------------------------------
3.3  配置如下参数
    通过这些参数,直接给变量赋值,我们这里直接取典型值,如果大家实际测试的
时候效果不是很好,怎么知道效果不好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可以在显示屏的边界
显示一个方框,看看是否有错位。

---------------------------------------------------
3.4  参数设置好了,直接带公式并跟行同步,场同步和DE一起初始化

    /* 配置LTDC的同步时序 */
    LTDC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ync = HSYNC_W;
    LTDC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ync = VSYNC_W;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HBP = LTDC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ync + HBP;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VBP = LTDC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ync + VBP;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W = 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HBP;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H = Height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VBP;
     LTDC_InitStruct.LTDC_Total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W + HFP;
    LTDC_InitStruct.LTDC_TotalHeig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H + VFP;

    LTDC_Init(<DC_InitStruct);
=================================================================
至此,时序配置工作就完成了,大家在使用中遇到什么问题了,欢迎交流

补充:
配置完毕这些参数和相应的时钟及其GPIO后,可以测试LCD的背景色显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
说明配置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 开背光 */

LCD_SetBackLight(255);

/* Enable The LCD */
LTDC_Cmd(ENABLE);

while(1);

楼主:
配置完毕这些参数和相应的时钟及其GPIO后,可以测试LCD的背景色显示是否正常
/* 开背光 */
LCD_SetBackLight(255);

/* Enable The LCD */
LTDC_Cmd(ENABLE);

while(1);

网友(2016-05-18):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HBP = LTDC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ync + HBP;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VBP = LTDC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ync + VBP;
这个两句好像有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HBP = LTDC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ync + HBP;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VBP = LTDC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ync + VBP;
这个两句好像有误呀,

没问题,看参考手册说明。

网友:
请问下,如果不用LCD自带的driver ic,直接用F429的LTDC控制LCD,用SDRAM做LCD缓存,我的流程:是配置好LTDC FMC SDRAM相关参数后,直接往SDRAM中写要显示的内容,然后由LTDC控制从SDRAM将数据写屏到LCD。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如果不用LCD自带的driver ic,直接用F429的LTDC控制LCD,用SDRAM做LCD缓存,我的流程:是配置好LTDC FMC SDRAM相关参数后,直接往SDRAM中写要显示的内容,然后由LTDC控制从SDRAM将数据写屏到LCD。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注意一个问题,本帖子中说的source driver ic 是裸屏的驱动IC,裸屏也是需要驱动IC的。
像RA8875这种的是RGB屏控制器。
-----------------------------------------------
可以的,读写你设置的LTDC在SDRAM的显存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据说,这个429的单片机可以驱动1280*800的屏,不过貌似是吧 rgb 转换为 lvds 信号的(1280*800的屏接口是 LVDS 接口的),速度也还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个429的单片机可以驱动1280*800的屏,不过貌似是吧 rgb 转换为 lvds 信号的(1280*800的屏接口是 LVDS 接口的),速度也还挺快的

F769不错,可以搞720P,速度是30fps

网友(2016-06-27):
LTDC 编程步骤

LTDC 编程步骤

楼主,我想要下你这个中文的说明书,我在网上找的RM0090都是英文的,中文版都没有LTDC这方面的说明。
另外,想请问下,你这个三个配置步骤,对应手册里面那几个步骤。剩下的步骤该怎么配置呢。
我的QQ邮箱,56280412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要下你这个中文的说明书,我在网上找的RM0090都是英文的,中文版都没有LTDC这方面的说明。
另外,想请问下,你这个三个配置步骤,对应手册里面那几个步骤。剩下的步骤该怎么配置呢。
我的QQ邮箱,562804128@qq.com

中文版在这里可以下载:
http://www.stmcu.org/document/list/index/category-150

我这个就是配置了下LTDC的时序,剩下你再配置下LTDC的图层就可以了。

网友(2016-10-19):
一直没弄明白裸屏与驱动IC的关系,是裸屏带驱动IC,但没有RGB控制器?那某宝的不基本上都是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没弄明白裸屏与驱动IC的关系,是裸屏带驱动IC,但没有RGB控制器?那某宝的不基本上都是裸屏?

还有一种是ili9488,9431这种的小屏,基本这么一个屏上面所有的东西都集成好了。

LCD裸屏带的是Gate Driver IC 和  Source Driver IC,简单的我们统称为LCD驱动IC
而RA8875,SSD1963和F429带的被称之为LCD控制器。

网友(2016-11-22):
是不是要有LCD控制器也要有LCD驱动IC才可以点亮屏呢?

网友(2017-02-28):
有没有工程文件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工程文件例程

这个新版emWin教程的一部分,在这里下载任意emWin例程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
你好,请教下我目前使用这款屏,关于 vfp, hfp的配置,参数里面没有给出具体的 ,只是给出了

HBP+HFP      64(type)

VBP+HVFP      8(type)

按照资料给出的这个参数,那 HBP, HFP, VBP, VFP 的值具体该如何来定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下我目前使用这款屏,关于 vfp, hfp的配置,参数里面没有给出具体的 ,只是给出了

网友:
可以各取一半进行测试,一般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7-07-04):
不好意思,知道这个帖子很久了,但是还是想问问。
我看了楼主的解释,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在楼主对OTA7001的解释中后面有说明
Width HSYNC_W HBP等取值都很清楚,但是我使用的V6的板子,7.0寸的屏,根据LTDC例程中的这几个参数中除了Width和Height,其他参数配置的并不是资料上给的值
可见这几个参数并不影响屏幕的显示,请问,这些参数在取值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知道这个帖子很久了,但是还是想问问。
我看了楼主的解释,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在楼主对OTA7001的解释中后面有说明

Width HSYNC_W HBP等取值都很清楚,但是我使用的V6的板子,7.0寸的屏,根据LTDC例程中的这几个参数中除了Width和Height,其他 ..

有些例子没有修改过来,以这个例子为准。

另外这里我们使用的都是典型值,没有取最大值和最小值,有很大的容错性的。

网友H(2017-12-06):
下面这款LCD,型号G057VN01V2,应该如何配置429的LTDC?
DE mode only,RGB666,
按照STM32F429参考手册上关于Dithering单元的描述如下:

即:LCD的RGB666接口接429RGB888接口的MSB,使能Dithering单元,可以驱动。
由于LTDC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HSW,HFP,HBP
VSW,VFP,VBP
piexl width
piexl height

经过查阅资料,我的配置如下:
CLK 25.25M,

HSW+HFP+HBP = 160  (三者具体值任取:我取的是1,100,59)
VSW=VFP=VBP=45      (三者具体值任取,我取的是1,30,14)

piexl width = 640piexl height = 480
HSYNC VSYNC极性AL,不翻转。
DE极性 AL,(这点与本贴所述一致,当429的DE引脚配制成AL时,输出才与手册一致。)
LCD时序图如下:

配置完成后,用示波器观察CLK DE引脚输出,与设置参数的理论值相一致。
示波器测量具体数值如下:
LCD_CLK  = 25.25M,每个CLK的持续时间Tclk = 1/25.25M = 36.6ns
每行800像素,有效区域640,blank为160,因此DE高电平时间:Tclk*640 = 25.34us,低电平时间:Tclk*160=6.34us,
因此在一帧内,DE经历525个周期,1个周期(即一行)为31.68us。LCD每帧525行,有效行数480,blank为45,
因此,一帧DE经过525周期,Tclk * 800 * 525 = 16.63ms,帧率为60。
帧与帧之间有45个blank,因此,DE低电平时间为31.68us * 45 = 1.43ms。

最后,问题是,从LCD上观察到如下现象,请问如下调试查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面这款LCD,型号G057VN01V2,应该如何配置429的LTDC?
DE mode only,RGB666,
按照STM32F429参考手册上关于Dithering单元的描述如下:

网友:
问题解决,LCD插座虚焊,硬件问题。

楼主(2018-06-25):
补充现象。
注意LTDC_PCPolarity_IPC和LTDC_PCPolarity_IIPC两种极性,选择不当会有一些问题。,比如下面这个现象,底边会有黑的。

网友(2018-08-17):
引用 网友H:
下面这款LCD,型号G057VN01V2,应该如何配置429的LTDC?
DE mode only,RGB666,
按照STM32F429参考手册上 ...

你好 我们好像是一个系统的。可以多交流,我QQ1795126116。

网友I(2019-03-18):
我买了一个TR705C1电容屏,但是没有数据手册配置,还有屏幕是显示全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买了一个TR705C1电容屏,但是没有数据手册配置,还有屏幕是显示全白的。

此贴移植章节学习,详细介绍移植步骤,先整裸机即可,如果硬件有问题,联系旺旺解决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网友I:
引用 楼主:
此贴移植章节学习,详细介绍移植步骤,先整裸机即可,如果硬件有问题,联系旺旺解决

http:/ ...

时序和频率出错都会造成背景色出不来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时序和频率出错都会造成背景色出不来的情况吗?

网友J(2019-07-13):
V6五寸屏跟这是一样的吗,下载的原理图也没有说明。触摸芯片也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V6五寸屏跟这是一样的吗,下载的原理图也没有说明。触摸芯片也是一样吗?
1、5寸和4.3寸的电容触摸是FT5X06,而电阻是STMPE811
2、下载此贴规格书
安富莱4.3寸 5.0寸 7寸TFT显示模块尺寸图和裸屏、驱动IC规格书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tid=1354&fromuid=58

然后看Driver IC。

网友K:
这个帖子的工程文件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帖子的工程文件有吗?

兄弟任意下载一个楼主的emwin例子就看到了

网友L(2019-11-20):
V6的标准库的驱动,支持DE与HV两种模式吧?什么都不需要修改吧?   现在的屏幕好多都是只支持DE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V6的标准库的驱动,支持DE与HV两种模式吧?什么都不需要修改吧?   现在的屏幕好多都是只支持DE模式了

是的,都支持,引脚都接上了

网友L:
8个参数的 计算公式严格上 是不是都要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