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建立以日期命令的文件
超越昨天

楼主(2016-04-11):
我用的是FATFS,想每天建一个TXT文件,并且以日期命令。例如:2016-4-10.TXT。这个应该怎么实现,日期时钟我都有。请高手指教。

网友:
获取了RTC时间后,用时间名字创建txt文本,可以参考我们V4板子里面的FatFS例子,里面有文件的创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了RTC时间后,用时间名字创建txt文本,可以参考我们V4板子里面的FatFS例子,里面有文件的创建方法。

请问eric2013是不是记错了,V4里没有用FATFS而是用的FLSHF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eric2013是不是记错了,V4里没有用FATFS而是用的FLSHFS。

在裸机例子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可以建好了。现在有个问题咨询你,因为我一条记录是53个字节,目前是生成一条存一条,这样SD卡的擦写次数是很多的。
如果我创一个512字节的缓存,记录到512字节再存,这样肯定会好一点,但就是在还没有保存记录的时候突然断电了,记录就会丢失。不知道FATFS能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FatFS不支持掉电保护,发生掉电的话,丢数据是小事,最怕的是FAT表损坏,一旦损坏整个卡的数据就废了。
FatFS官网的话,有一些尽量降低掉电损害的策略。
http://elm-chan.org/fsw/ff/en/appnote.html#fs3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tFS不支持掉电保护,发生掉电的话,丢数据是小事,最怕的是FAT表损坏,一旦损坏整个卡的数据就废了。
FatFS官网的话,有一些尽量降低掉电损害的策略。
http://elm-chan.org/fsw/ff/en/appnote.html#fs3

网友:
最新的fatfs有文档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新的fatfs有文档没?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或者下载最新0.12版本的软件包,里面有离线版本的手册。

或者从我们论坛下载最新的0.12软件包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22

网友D(2018-08-14):
请问一下怎么创建创建的,const char* 类型怎么处理,我传递进去了,一直无法创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怎么创建创建的,const char* 类型怎么处理,我传递进去了,一直无法创建

你是那个创建有问题,文件名吗,直接fprintf转换时间值为字符即可,然后作为文件名.

char buf[50]

sprintf(buf, "%04d-%02d-%02d.txt",  shi,  fen,  miao);

f_open(xxxx, (const char*)buf,   xxxx)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那个创建有问题,文件名吗,直接fprintf转换时间值为字符即可,然后作为文件名.

char buf[50]

已解决。自己基础太差了哈哈。硬汉哥是不是参加rt_thread的网络编程训练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解决。自己基础太差了哈哈。硬汉哥是不是参加rt_thread的网络编程训练营了

没有哦,我们暂时没有搞RTT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