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窗口区域刷新的问题

楼主(2016-04-11):
请问如果我想在一个窗口中定时刷新不同区域比如这样来:

GUI_RECT psRect0 = {240,40,530,490};
GUI_RECT psRect1 = {120,340,280,400};
GUI_RECT psRect2 = {260,240,540,390};

然后我在WM_TIME中每次进来切换刷新区域 但是实际效果是跟刷大块区域没区别,好像同时刷的是这几个区域之和。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不同时期刷不同的区域吗?
还有做按键按下的效果一定要将焦点切换到按键上或者使其无效才能看到按下效果吗?还有其他方法没?

网友:
如果是定时器刷新的话,可以给每个要刷新的区域设置不同的周期进行刷新,避免同时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定时器刷新的话,可以给每个要刷新的区域设置不同的周期进行刷新,避免同时都刷。

网友:
谢谢,我试用了是可以的,谢谢了。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我想填充一个圆弧状的区域用什么方式可以简便的实现吗?

网友:
我想到了,先画个扇形填充要的颜色,然后画个背景色的圆覆盖扇形区一部分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了,先画个扇形填充要的颜色,然后画个背景色的圆覆盖扇形区一部分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回答

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