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piFlash操作函数bug+FatFs操作SpiFlash的bug讨论,再问硬汉一个问题

楼主(2016-04-12):
如题,我移植F407开发板例程中【V5-102_串行Flash读写例程(V1.2).rar】的SpiFlash操作函数时发现sf_AutoWritePage函数的一个bug,请硬汉哥确认下。

bug:第87行应该加一句:ucNeedErase = 1;原因见图片中的解释。
问题1:写完数据后为什么要比较两次呢?sf_CmpData条用了2次,谢谢

问题2:f_mkfs("0:",0,0);第三个参数为什么写0,这个值到底写多少合适?

static uint8_t sf_AutoWritePage(uint8_t *_ucpSrc, uint32_t _uiWrAddr, uint16_t _usWrLen)
{
  uint16_t i;
  uint16_t j;         /* 用于延时 */
  uint32_t uiFirstAddr;   /* 扇区首址 */
  uint8_t ucNeedErase;    /* 1表示需要擦除 */
  uint8_t cRet;
  /* 长度为0时不继续操作,直接认为成功 */
  if (_usWrLen == 0)
  {
    return 1;
  }
  /* 如果偏移地址超过芯片容量则退出 */
  if (_uiWrAddr >= g_tSF.TotalSize)
  {
    return 0;
  }
  /* 如果数据长度大于扇区容量,则退出 */
  if (_usWrLen > g_tSF.PageSize)
  {
    return 0;
  }
  /* 如果FLASH中的数据没有变化,则不写FLASH */
  sf_ReadBuffer(s_spiBuf, _uiWrAddr, _usWrLen);
  if (memcmp(s_spiBuf, _ucpSrc, _usWrLen) == 0)
  {
    return 1;
  }
  /* 判断是否需要先擦除扇区 */
  /* 如果旧数据修改为新数据,所有位均是 1->0 或者 0->0, 则无需擦除,提高Flash寿命 */
  ucNeedErase = 0;
  if (sf_NeedErase(s_spiBuf, _ucpSrc, _usWrLen))
  {
    ucNeedErase = 1;
  }
  uiFirstAddr = _uiWrAddr & (~(g_tSF.PageSize - 1));
  if (_usWrLen == g_tSF.PageSize)   /* 整个扇区都改写 */
  {
    for (i = 0; i < g_tSF.PageSize; i++)
    {
      s_spiBuf[i] = _ucpSrc[i];
    }
  }
  else            /* 改写部分数据 */
  {
    /* 先将整个扇区的数据读出 */
    sf_ReadBuffer(s_spiBuf, uiFirstAddr, g_tSF.PageSize);
    /* 再用新数据覆盖 */
    i = _uiWrAddr & (g_tSF.PageSize - 1);
    memcpy(&s_spiBuf[i], _ucpSrc, _usWrLen);
  }
  /* 写完之后进行校验,如果不正确则重写,最多3次 */
  cRet = 0;
  for (i = 0; i < 3; i++)
  {
    /* 如果旧数据修改为新数据,所有位均是 1->0 或者 0->0, 则无需擦除,提高Flash寿命 */
    if (ucNeedErase == 1)
    {
      sf_EraseSector(uiFirstAddr);    /* 擦除1个扇区 */
    }
    /* 编程一个PAGE */
    sf_PageWrite(s_spiBuf, uiFirstAddr, g_tSF.PageSize);
    if (sf_CmpData(_uiWrAddr, _ucpSrc, _usWrLen) == 0)
    {
      cRet = 1;
      break;
    }
    else
    {
      if (sf_CmpData(_uiWrAddr, _ucpSrc, _usWrLen) == 0)
      {
        cRet = 1;
        break;
      }
      /* 失败后延迟一段时间再重试 */
      for (j = 0; j < 10000; j++);
    }
  }
  return cRet;
}

编辑原因:又发现一个FatFs操作SpiFlash的bug。例程为:【V5-107e_FatFS文件系统例程(SPI串行Flash)(V1.2).rar】

dickio.c文件中写flash有问题:count次调用了sf_WriteBuffer,但是参数却没有变化,这里有问题哦。
#if _USE_WRITE
DRESULT disk_writ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written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
    BYTE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1..128) */
)
{
    switch (pdrv) {
        case FS_SPI_FLASH :
            {
                uint8_t i;
                for(i = 0; i < count; i++)
                {
                    sf_WriteBuffer((uint8_t *)buff, sector << 12, 4096);
                }
                return RES_OK;
            }
    }
    return RES_PARERR;
}
#endif

改法一:
for(i = 0; i < count; i++)
{
      sf_WriteBuffer((uint8_t *)buff, sector << 12, 4096);
}
上面的for直接改为:
sf_WriteBuffer((uint8_t *)buff, sector << 12, count<<12);
因为sf_WriteBuffer函数支持写多个扇区的功能,所以可以这样写

改法二:
for循环改为如下的方式:
for(i = 0; i < count; i++)
{
      sf_WriteBuffer((uint8_t *)buff, sector << 12, 4096);
      sector++;
      buff +=4096;
}

网友:
你的这种做法可以的。感觉是个bug,这个驱动是站长做的,我跟站长说一下。

网友:
如果比较OK 就返回, 如果出错,就再比较一次确认有错再重试。大多数情况,写一次就会OK,如果由于干扰导致比较出错,那么就再比较一次,如果还有错,才能认为确实错了,此时需要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比较OK 就返回, 如果出错,就再比较一次确认有错再重试。大多数情况,写一次就会OK,如果由于干扰导致比较出错,那么就再比较一次,如果还有错,才能认为确实错了,此时需要重试。

哦,明白了,为了保险起见比较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种做法可以的。感觉是个bug,这个驱动是站长做的,我跟站长说一下。

网友:
好的,谢谢了啦

网友:
呼叫硬汉哥 ,,@eric201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呼叫硬汉哥 ,,@eric2013

网友:
不要用这个例子,这个有bug,我已经修正了,参考这个帖子我更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9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这个例子,这个有bug,我已经修正了,参考这个帖子我更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94

谢谢回复 @eric2013

后面的问题确实在新的例程中更新了,,但是我说的第一个bug还没改,是bug吗?

即在函数:
sf_AutoWritePage中第一次写没写正确,第二次写前需要把:ucNeedErase = 1;如果前面ucNeedErase = 0;时第二次就无法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eric2013

后面的问题确实在新的例程中更新了,,但是我说的第一个bug还没改,是bug吗?

网友:
for循环里面ucNeedErase 是一直等于1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循环里面ucNeedErase 是一直等于1 的。
@eric2013

嗯,只要ucNeedErase=1后,for里面是没人清它的。。。关键是ucNeedErase进入for前不一定是1哦,所以for里面应该把ucNeedErase置位一次。。

请看截图: ucNeedErase置位是有条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ric2013

嗯,只要ucNeedErase=1后,for里面是没人清它的。。。关键是ucNeedErase进入for前不一定是1哦,所以for里面应该把ucNeedErase置位一次。。

网友:
对的,这样更加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这样更加保险。

嗯,,,好的

再次感谢,spiflash的驱动写的很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