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好消息】FatFS升级到了0.12版本,增加了exFAT的支持(更新日期2016-04-12)

楼主(2016-04-13):
论坛下载:
-----------------------------
exFAT(Extended File Allocation Table File System,扩展FAT,也称作FAT64,
即扩展文件分配系统)是Microsoft在Windows Embeded 5.0以上(包括WinCE5.0
6.0、Windows Mobile5、6、6.1)中引入的一种适合于闪存的文件系统,为了解决
FAT32等不支持4G及其更大的文件而推出。对于闪存,NTFS文件系统不适合使用,
exFAT更为适用。
===================================================
FatFS更新记录:

R0.11 (February 09, 2015)
  Added f_findfirst(), f_findnext() and f_findclose(). (_USE_FIND)
  Fixed f_unlink() does not remove cluster chain of the file. (appeared at R0.10c)
  Fixed _FS_NORTC option does not work properly. (appeared at R0.10c)

R0.11a (September 05, 2015)
  Fixed wrong media change can lead a deadlock at thread-safe configuration.
  Added code page 771, 860, 861, 863, 864, 865 and 869. (_CODE_PAGE)
  Removed some code pages actually not exist on the standard systems. (_CODE_PAGE)
  Fixed errors in the case conversion teble of code page 437 and 850 (ff.c).
  Fixed errors in the case conversion teble of Unicode (cc*.c).

R0.12 (April 12, 2016)
  Added support of exFAT file system. (_FS_EXFAT)
  Added f_expand(). (_USE_EXPAND)
  Changed some members in FINFO structure and behavior of f_readdir().
  Added an option _USE_CHMOD and removed an option _WORD_ACCESS.
  Fixed errors in the case conversion teble of Unicode (cc*.c).
===================================================

网友:
盼望已久啊,泪流满面,大神万岁!

网友:
开启_USE_FASTSEEK,后编译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_USE_FASTSEEK,后编译出错?

还有这种情况,先测试下,看看是不是需要配置其它参数,不行就上FatFS网站,发个帖子咨询下

网友:
中文支持貌似也有问题了,再折腾看看,唉。

网友:
粗略测试了一下,开了 exfat支持后,磁盘格式成exfat,中文支持没问题,,格式化成fat32,中文有问题。毕竟支持exfat的第一个版本,还是存在多多少少点问题吧,很不错啦,期望大神后续的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测试了一下,开了 exfat支持后,磁盘格式成exfat,中文支持没问题,,格式化成fat32,中文有问题。毕竟支持exfat的第一个版本,还是存在多多少少点问题吧,很不错啦,期望大神后续的改进。

这么快就测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