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有人弄过仪表盘的程序吗

楼主(2016-04-13):
想做一个仪表盘的界面,用来实时显示温度。但是不想用EMWIN,因为EMWIN没有针对电阻屏进行优化,我这边移植了个EMWIN的程序,触摸抖动很大。所以我想弄一个纯粹的仪表盘的界面写法,不知道有没有人弄过,求帮助

网友A:
用我们的电阻屏触摸校准,效果杠杠的,专治山寨电阻屏。
仪表表盘没有,时钟表盘有一个,相同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8

网友B(2022-09-11):
引用 网友A:
用我们的电阻屏触摸校准,效果杠杠的,专治山寨电阻屏。
仪表表盘没有,时钟表盘有一个,相同的:
http://w ...

硬汉大佬,请教个问题。如图,一个按钮控件在表盘的显示矩形中,如果指针使用自动设备的话,在刷新时,会将整个显示矩形清除并重绘表盘和指针,同时会将按钮控件清除,请问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硬汉大佬,请教个问题。如图,一个按钮控件在表盘的显示矩形中,如果指针使用自动设备的话,在刷新时,会 ...

仔细看了下,是在_Draw函数的
if (pParam->AutoDevInfo.DrawFixed) {
    GUI_DrawBitmap(&bmRudder, 0, 0);
}
绘制位图的时候会将按钮覆盖,应该如何解决,硬汉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是在_Draw函数的
if (pParam->AutoDevInfo.DrawFixed) {
    GUI_DrawBitmap(&bmRudder,  ...

设置到不同的窗口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到不同的窗口上。

硬汉大佬,我不是太明白。项目要素有表盘、指针、按钮,是表盘和按钮分别设置在不同的window上吗?
另外,还有个问题想问下。我项目中的指针为啥被图片覆盖了啊?LCD尺寸改为189,220,看不到指针。改为320,240,才发现指针被图片覆盖了?

Demo.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大佬,我不是太明白。项目要素有表盘、指针、按钮,是表盘和按钮分别设置在不同的window上吗?
另外 ...

仪表盘在一个窗口上,按钮控件在另一个窗口上,并且按钮控件这个窗口设置到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