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EMWIN是否可实现按键长按的情况下,在字符串控件中字符串连续向上增加

楼主(2016-04-14):
谢谢!

楼主:
我的想法就是太麻烦了:按下时候做一标志位,然后加定时器中连加,当按键弹起时候清标志位。不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spinbox控件数值支持长按,
----------------
我有个办法,你可以把button的按下状态中创建一个emWin定时器。
时间到后会进入到emWin定时器回调消息中,在回调消息检测是否这个按键还在按下状态,如果是的话,就打印字符并复位定时器计数。
如果不是的话,就将这个创建的定时器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