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能够有多少定时器能够一起使用

楼主(2016-04-15):
问题:我想用超声波测距模块测量距离。就通用的那种。
但是有13个轮流测距,请问stm32 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吗?
谢谢

网友:
用FPGA,并发10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FPGA,并发100个

网友:
用一个定时器就行,每次触发都取一次定时器的值,结束的时候在取一次,计算时间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就行,每次触发都取一次定时器的值,结束的时候在取一次,计算时间差就行

这样 时间比较长吧。我还是想把所有都利用起来

网友:
没问题,有多少个用多少个,定时器在硬件上都是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有多少个用多少个,定时器在硬件上都是独立的。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