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中获得系统运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6-04-15):
硬汉哥,你好,最近在学习使用FreeRTOS系统,做的毕业设计也需要用到,但是我有一点不知道怎样获得系统从开始运行到当前的实时时间,时间可以精确到毫秒,但是想调用它的gettick,但是好像FreeRTOS没有对计数做溢出处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获得系统运行时间而又不受溢出的影响呢?谢谢!!!

网友:
定义一个64变量,足够用了,获取的时间进行累加。
----------------------------------------------
其中有一个32位变量溢出的检测,这个我提供一个方便,其它的方法也很多。
你可以定义两个
uint32_t t0 = 0   t1  = 0;  //t0 记录的是上一次的数值, t1记录的是当前的数值

t1 = gettick;
if(t1 < t0 )  //说明溢出了
{
    做处理
}
t0 = 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