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开发板MPU-6050三轴陀螺仪例程出错

楼主(2016-04-17):
下面好像是读MPU6050的地址的时候报错了,但是我看不明白是哪里出错了。

void DemoMPU6050(void)
{
    if (i2c_CheckDevice(MPU6050_SLAVE_ADDRESS) == 0)
    {
        printf("MPU-6050 Ok (0x%02X)\r\n", MPU6050_SLAVE_ADDRESS);
    }
    else
    {
        printf("MPU-6050 Err (0x%02X)\r\n", MPU6050_SLAVE_ADDRESS);
    }
*************************************************************
* 例程名称   : V6-MPU-6050三轴陀螺仪例程
* 例程版本   : 1.0
* 发布日期   : 2015-12-12
* 固件库版本 : V1.6.1 (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
*
* QQ    : 1295744630
* 旺旺  : armfly
* Email : armfly@qq.com
* 淘宝店: armfly.taobao.com
* Copyright www.armfly.com 安富莱电子
*************************************************************
MPU-6050 Err (0xD0)
------------------------------------------------
请旋转主板观察陀螺仪和加速度数据:
AX=     0,AY=     0,AZ=     0,GX=     0,GY=     0,GZ=     0,T=     0

网友:
用出厂程序测试下,确定下是不是硬件有问题。我测试了下这个程序了,可以正确使用。
如果是硬件有问题就得联系旺旺售后进行硬件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出厂程序测试下,确定下是不是硬件有问题。我测试了下这个程序了,可以正确使用。
如果是硬件有问题就得联系旺旺售后进行硬件维修了。

Eric,我试了一下,如果下载完程序后重新给板子上电就出现错误,如果要是在Debug里执行就是OK的,不清楚为什么?
*************************************************************
* 例程名称   : V6-MPU-6050三轴陀螺仪例程
* 例程版本   : 1.0
* 发布日期   : 2015-12-12
* 固件库版本 : V1.6.1 (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
*
* QQ    : 1295744630
* 旺旺  : armfly
* Email : armfly@qq.com
* 淘宝店: armfly.taobao.com
* Copyright www.armfly.com 安富莱电子
*************************************************************
MPU-6050 Ok (0xD0)

------------------------------------------------
请旋转主板观察陀螺仪和加速度数据:
AX=   598,AY= 16372,AZ= -1166,GX=  2834,GY= -2924,GZ=  3859,T= -32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出厂程序测试下,确定下是不是硬件有问题。我测试了下这个程序了,可以正确使用。
如果是硬件有问题就得联系旺旺售后进行硬件维修了。

处于Debug状态

处于Debug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ic,我试了一下,如果下载完程序后重新给板子上电就出现错误,如果要是在Debug里执行就是OK的,不清楚为什么?
*************************************************************
* 例程名称   : V6-MPU-6050三轴陀螺仪例程
* 例程版本   : 1.0

网友:
我这里也是,也有这种问题,估计是程序有bug,得反应下,升级下这个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是,也有这种问题,估计是程序有bug,得反应下,升级下这个程序了。

网友:
好的,更新了请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更新了请告知,谢谢!

我已经跟他们反映了,升级后告诉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跟他们反映了,升级后告诉你一下。

Eric, 这个问题看得怎么样了?麻烦回复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ic, 这个问题看得怎么样了?麻烦回复我一下,谢谢!

您好,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这里加上一个延迟就可以解决了,原因详情看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