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IIR滤波器输出为0

楼主(2016-04-20):
       利用STM32F10x的DSP库,进行带通滤波,从ADC采集数据,滤波处理后,DAC输出,可是发现滤波结果都为0,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所以想请教下各位。
       IIR滤波器:

void arm_iir_f32_bp(float* input, float* output)
{
    uint32_t i;
    arm_biquad_casd_df1_inst_f32 S;
    float32_t ScaleValue;

    arm_biquad_cascade_df1_init_f32(&S, numStages, (float32_t *)&IIRCoeffs32BP[0], (float32_t *)&IIRStateF32[0]);

    //IIR Filtered
    arm_biquad_cascade_df1_f32(&S, input, output, TEST_LENGTH_SAMPLES);

    ScaleValue = 0.49833831777472271f * 0.49833831777472271f;

    for(i = 0; i < TEST_LENGTH_SAMPLES; i++)
         output *= ScaleValue【i】
     main函数

while(1)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SET)
        {
            for(i = 0; i < samples; i++)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i】        =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i】    /    4096 * 3.3;
            }
            arm_iir_f32_bp(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iltered_Bandpass);

            for(i = 0; i < samples; i++)
            {
                ADC_Input【i】 = (uint32_t)(Filtered_Bandpass【i】 * 10000);    //终端打印显示ADC_Input【i】 = 0??????
            }

            DAC_Value = (float) 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1) / 4095 * 3.3;

            Delay(0xffffee);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楼主:
打印输出Filtered Bandpass,数值非常大,问题应该出在这,但是为什么呢?IIR函数的配置都是参考了论坛提供的教程,是哪里理解错误吗?不解……有木有人可以解答下……T_T

网友:
没看出哪里有问题,先不要用ADC采集的数据测试,用C库函数生成一批波形数据测试下,看看滤波器系数等是否有问题,一点点排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哪里有问题,先不要用ADC采集的数据测试,用C库函数生成一批波形数据测试下,看看滤波器系数等是否有问题,一点点排查下。

大神,你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滤波器系数没有取反的原因……汗(⊙﹏⊙)b。。。。
另外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在学习论坛提供的教程里【数字信号处理教程】,里面经常提到将串口打印的数据加载到MATLAB,然后”该方法已经讲解,不再赘述“。。。。。我翻了下前面的教程,没找到讲解MATLAB加载的章节,然后用了特笨重的方法,将数据存为txt,然后再导入matlab,但是这个方法要频繁的打开关闭STM32,昨天一度造成电脑死机,打开STM32串口就死机。。。。。
所以,大神能弱弱的请问下加载的方法大概在哪个章节,或者能不能提供下有关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滤波器系数没有取反的原因……汗(⊙﹏⊙)b。。。。
另外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在学习论坛提供的教程里【数字信号处理教程】,里面经常提到将串口打印的数据加载到MATLAB,然后”该方法已经讲解,不再赘述“。。。。。我翻了下前面的教程,没找 ..

一样,也是打印后倒入的,就在前面的几个章节里面,你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