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接收丢字节问题

楼主(2016-04-22):
大家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用的STM32处理器  网络是lwip  裸机程序  我的程序要实现 收到串口数据 放到外部内存里 然后闲时将数据写SD卡里 后面通过网络上传给上位机         测试时候发现  第一笔数据和第二笔数据的间隔很长时 数据到上位机的字节数是正常的  但是 如果在第一笔数据正在网络上传时  第二笔数据来了  那么第二笔数据的字节数就少了很多  可是我的串口中断接收优先级是最高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的串口数据接收,放到外部内存,空闲时存到SD卡,后面网络上传给上位,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处理有问题。

向上位机上传数据是上传的SD里面的数据吗?
你所说的第一笔数据,第二笔数据又是怎么回事,你的描述稍有些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