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_USB 报错  usbDeviceError

楼主(2016-04-22):
请问大神们,我在初始化线程完成后返回usbOK状态,然后开始初始化MSC设备,然后读到usbDeviceError状态,这是为什么啊?是硬件上面的原因吗?我用的是V5开发板,使用的是micro USB口做的,找了一个OTG的线接U盘,然后再加上5V电源,这样的硬件连接对不对?这是硬件上门的问题还是软件上面的问题。请指导指导我

网友:
一般小口都是设备口吧,你这得是主机口才行啊

楼主:
但是开发板上面小口是FHOST,大口是HHOST,所以只能用小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