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让大家l领略下FreeRTOS宏定义之宏定义层层调用,将宏定义用到极致

楼主(2016-04-23):
这里以任务代码里面的临界段开关中断的实现为例,嵌套了将尽5层。
#define taskENTER_CRITICAL()     portENTER_CRITICAL()
#define taskEXIT_CRITICAL()        portEXIT_CRITICAL()
进一步跟踪:
#define portENTER_CRITICAL()    vPortEnterCritical()

#define portEXIT_CRITICAL()        vPortExitCritical()
再进一步跟踪:

再进一步跟踪:
#define portDISABLE_INTERRUPTS()    vPortRaiseBASEPRI()

#define portENABLE_INTERRUPTS()    vPortSetBASEPRI( 0 )
重要到最终的源码位置了:

=================================================
FreeRTOS已经将这种宏定义方式用到了极致,好处就是FreeRTOS的源码实现方便了。
缺点就是用户看起来非常的费劲。

网友:
看的确实费劲

网友:
LZ,freertos,在进入与退出中断的时候,要不要加上进入与退出临界点的函数呢?
加与不加,貌似影响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freertos,在进入与退出中断的时候,要不要加上进入与退出临界点的函数呢?
加与不加,貌似影响不大的

一般都不需要的,怕此中断被高优先级的中断抢占就加上,其实这种情况的话,完全可以将低优先级中断设置为高优先级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