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固件,JLINK驱动和JLINK硬件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固件升级方法

楼主(2016-04-23):
初学者容易在这几个问题上面犯迷糊,这里简单的说说。
1. JLINK硬件版本
首先说JLINK的硬件版本有V7,V8和V9,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没问题,那怎么看
自己手头的JLINK是哪个硬件版本呢,可以使用J-Link Commander,我这里的是
V8版本:

或者使用MDK里面的option选项也可以查看:

楼主:
2. JLINK固件
每个硬件版本V7,V8和V9都有自己的固件代码,固件代码就是JLINK内部的程序代码。
关于固件代码,官方也会进行升级的,但初学者要把固件升级跟JLINK驱动升级区分开,
不是每升级一次JLINK电脑端驱动就需要升级一次固件。固件程序也是有那么几个版本。
那我们怎么查看自己手头JLINK的固件版本并进行升级呢。可以使用J-Link Commander

或者使用MDK里面的option选项也可以查看:

升级固件可以使用JLINK驱动里面自带的小软件J-Link Configurator

楼主:
3. JLINK驱动
JLINK驱动就是指的这里的驱动代码: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12
不同的驱动对应不同的DLL,用户可以在MDK的option选项里面查看,这个是跟驱动版本对应的。
MDK这里显示的DLL版本是MDK安装包里面自带的JLINK驱动版本:

并不是说你安装了最新版本的JLINK驱动,MDK安装包里面的驱动也会跟着更新,用户要调用这个
小软件,或者在安装JLINK驱动末尾的时候也会弹出这个小软件J-Link DLL Updater

===================================================
如果用户的JLINK固件版本低于MDK安装包里面的固件版本的话,在使用MDK下载或者调试
程序时会提示升级固件,这种方式升级固件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6-08-05):
感谢这么清楚的讲解。

网友:
第一次用J-link,就先来了个破解:the connected emulator is a j-link clone
可用的解决办法供大家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da5b3d0102vjyz.html

网友A(2019-06-11):
jlink官网在哪里能看到最新的硬件版本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官网在哪里能看到最新的硬件版本号啊??????

JLINK电脑端驱动V6.44b下载(2019-03-1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727&fromuid=58

网友(2020-06-02):
怎么查看自己jlink的固件是否需要升级呢?比如我是V9.4的硬件版本,我使用jlink dll为V6.72时,会提示升级?我升级呢还是不升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