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J1939协议和普通CAN的区别

楼主(2016-04-23):
版主有搞过J1939协议吗?和普通CAN协议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网友:
J1939协议没有研究过哦,帮顶。

网友(2019-01-31):
区别 挺大 的

网友(2022-06-02):
SAE J1939 像canopen, devicenet等 都是CAN的一种高层协议,   使用CAN的扩展帧, 利用29位标识符做文章, 定义很多PGN来表示参数, 具体可以参考J1939标准,主要在重型车,特种车辆,商用车等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