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在指定的TEXT窗口显示DHT11温湿度

楼主(2016-04-23):
求教怎样编写自定义emWin 中断系统消息来更新窗口显示DHT11温湿度

网友:
emWin的定时器消息配置TEXT文本控件,更新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的定时器消息配置TEXT文本控件,更新非常好用。

窗口定时器消息怎样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窗口定时器消息怎样写?

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有讲解,参看下。

网友(2019-06-27):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有讲解,参看下。

硬汉子哥,第60期教程咋找不到。 是06.STemWin例子(118个例子) 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