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切不可在窗口或者对话框回调函数里面调用阻塞式的对话框GUI_ExecDialogBox,会导致

楼主(2016-04-24):
切不可在窗口或者对话框回调函数里面调用阻塞式的对话框GUI_ExecDialogBox,会导致任务栈空间一直在减小
比如这个帖子里面的问题: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14
========================================================
没打开关闭一次,任务栈的利用率都在增加:
初始化:

打开关闭1次:

打开关闭2次:

打开关闭3次:

最后直至任务栈不够用后死机

网友:
是不是这样,因为阻塞对话框不能响应别的对话框回调函数,就像在有阻塞对话框的同时点击别的对话框不能引起重绘等事件,而非阻塞就能实现两个窗口的切换。在这里表现就是占用内存没有被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因为阻塞对话框不能响应别的对话框回调函数,就像在有阻塞对话框的同时点击别的对话框不能引起重绘等事件,而非阻塞就能实现两个窗口的切换。在这里表现就是占用内存没有被释放

网友:
不清楚,没有深究过,不过可以看看早期的uCGUI3.98源码深究下。

网友:
win32上,窗口中弹出个messagebox这样的阻塞对话框不是很普遍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32上,窗口中弹出个messagebox这样的阻塞对话框不是很普遍的么,,,

也有可能是关闭的方法不对,回头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2023-02-13):
应该是Exec的WM_DefaultProc函数在最外环不在default:break里面,导致调用了Exec的窗口对象依然在进行事件循环的原因。正常的子窗口被创建并Exec以后,父窗口的事件循环会被停止,除非子窗口发送给父窗口消息才被执行一次,这时父窗口的回调调用者是子窗口。否则就是父窗口和子窗口都在执行Exec并交叉调用导致不停的递归,堆栈持续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