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开发板综合例程中AD7705

楼主(2016-04-24):
大家好,我是AD7705模块的购买者,我看到综合例程中的AD7705部分的程序,有两点不是很明白,
1、bsp_InitTM7705(),这个函数中为什么要把TM7705_CfgSpiHard()给隐藏掉,把它隐藏掉SPI的SCK,MISO,MOSI的端口都没有初始化,还能够读取时钟寄存器的值吗?
2、在综合例子中,我只想使用AD7705部分,我需要对综合例子修改哪些东西?谢谢,求解答

网友:
综合例子里面有一个bsp_spi_bus.c文件的,这个文件是SPI配置文件。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我在编译工程的时候,SPI端口已经被自动配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不是我在编译工程的时候,SPI端口已经被自动配置好了?
不是的,V4板子有多个SPI设备,这些设备的硬件配置集中放在这个文件:

楼主:
OK,我明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问您一下。AD7705模块我接上两对模拟量后,刚开始的转换是正常的,但是过了几十秒钟后,两个通道输出的值都变为0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我明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问您一下。AD7705模块我接上两对模拟量后,刚开始的转换是正常的,但是过了几十秒钟后,两个通道输出的值都变为0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回头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回头我试试。

请问,您试的怎么样了?你那里有没有F103关于AD7705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试的怎么样了?你那里有没有F103关于AD7705的程序?

不好意思啊,没顾上测试呢,我们103的好像只有出厂程序里面做了,单独应该没有做。
网上搜搜,这方面程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