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D拷贝文件到U盘?
超越昨天

楼主(2016-04-25):
求SD卡中文件拷贝到外接U盘中的例程,我的文件是CVS格式。
1)现在是SD卡驱动部分已调试成功,USB没有调试成功能。
2)平台是UCOS2+FATFS。
望知道的人多多指教。

网友:
先把USB调试成功,复制文件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USB调试成功,复制文件好弄。

USB已调的差不多,复制文件能不能说一下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已调的差不多,复制文件能不能说一下思路?
http://elm-chan.org/fsw/ff/en/open.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elm-chan.org/fsw/ff/en/open.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USB调试成功,复制文件好弄。

再问一下,我需要与电脑连接,也需要与U盘连接的话,如果分别用两个USB端口(PA11PA12与PB14PB15)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下,我需要与电脑连接,也需要与U盘连接的话,如果分别用两个USB端口(PA11PA12与PB14PB15)可以实现吗,

不可以同时使用,可以内部程序做切换,STM32内核只有一个USB,只是表现为有两个USB口可以使用。

网友:
请问这个复制文件的例程能不能提供一个下载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复制文件的例程能不能提供一个下载链接?

没有具体的例子,就用上面3楼的截图内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的例子,就用上面3楼的截图内容就行。
我现在参考例程《μCOS-III+STemWin+FatFs+Lwip+UIP+USB综合程序V1.2d\\Project\\MDK-ARM(uV4)》,也是用触摸屏上的两个按钮分别用USB连接到电脑与U盘。
现在连接电脑正常,可以在电脑上显示SD卡里的内容,但连接U盘时,开死机,原因是一直在响应中断。不知道为什么?
几点说明:
1)USB中断及初始化程序参照例程
2)USE_USB_OTG_HS与USE_USB_OTG_FS都配置过,效果一样,还是不行。
3)连接电脑里DP需要上拉,连接U盘时DP需要上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