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probe使用时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6-04-25):
每次 用uc/probe的时候 都会跳出来。每次都要选择吗。。@eric2013  版主可遇到。

网友:
你的这个是打开的时候就跳出来了吗,难道4.0版本修改了,我现在用的还是3.6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的也是3.6版本。4.0的我设置参数的时候就会闪退,不知道是不是BUG,待版主一测。呵呵。另外问下版主的JLINK 驱动用的什么版本,感觉是JLINK的问题,每次都会弹出来,让我选择芯片。@eric20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3.6版本。4.0的我设置参数的时候就会闪退,不知道是不是BUG,待版主一测。呵呵。另外问下版主的JLINK 驱动用的什么版本,感觉是JLINK的问题,每次都会弹出来,让我选择芯片。@eric2013

网友:
那个时候我用的是5.00C
在这里可以下载这个版本:
https://www.segger.com/j-link-older-versions.html
或者我们论坛上传好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27

楼主:
问题解决了。uc/probe的软件兼容做的不咋滴,清干净了注册表。重新安装问题解决。接下来一年 就用它调试了。咨询下版主 知道设置里的这个选项HSS 是什么。

网友:
就是这几个单词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