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EndDialog和WM_DeleteWindow的区别

楼主(2016-04-26):
GUI_EndDialog和WM_DeleteWindow在作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实际效果基本一样的,只是GUI_EndDialog多了个参数。别的区别暂时没有发现。

网友B(2019-03-26):
引用 网友A:
实际效果基本一样的,只是GUI_EndDialog多了个参数。别的区别暂时没有发现。

创建GUI_CreateDialogBox非阻塞窗口,使用WM_DeleteWindow和GUI_EndDialog删除窗口有区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建GUI_CreateDialogBox非阻塞窗口,使用WM_DeleteWindow和GUI_EndDialog删除窗口有区别么?

关于的GUI_EndDialog 和 WM_DeleteWindow 的一个区别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87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