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样在窗口中调用别的窗口小工具的句柄ID?

楼主(2016-04-28):
怎样在窗口中调用别的窗口小工具的句柄ID?

网友A:
把你所说的别的窗口的句柄设置为全局变量,然后就可以在当前的窗口通过窗口句柄获取相应控件的句柄,然后就可以访问了。

网友B(2022-09-22):
引用 网友A:
把你所说的别的窗口的句柄设置为全局变量,然后就可以在当前的窗口通过窗口句柄获取相应控件的句柄,然后就 ...

硬汉哥,想问一下 emwin先后创建不同窗口时,会出现相同句柄的情况吗?

比如在桌面窗口上创建窗口1,然后删除,再创建窗口2,窗口2的句柄有无可能与之前窗口1的句柄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想问一下 emwin先后创建不同窗口时,会出现相同句柄的情况吗?

比如在桌面窗口上创建窗口1, ...

这个没关系,删除后,对应的句柄记得置为NULL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关系,删除后,对应的句柄记得置为NULL即可。

好的  谢谢

这两天调试发现 WM_GetDialogItem--返回对话框项目 (小工具)的窗口句柄。这个API不仅可以用于在对话框窗口中获取子窗口句柄 ,还可以直接用在WM_CreateWindow创建的窗口中,通过子窗口ID获取句柄。

之前被函数名中的“Dialog”给“误导”了,以为只能用在对话框窗口回调函数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