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两个界面切换的时候留下上个界面的部分残影

楼主(2016-04-28):
本项目使用的是ucosii,主任务里有很多不同的应用,当从这个应用切换到另一个应用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显示是正常的,但有的时候屏上会出现上一个应用的残影。进入每个应用之前,我都会把屏清黑,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我主任务的函数
void main_task(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while(1)
   {
      switch(Main_rtn)
      {
          case 1:
              LCD_Clear(BLACK);
              Main_rtn=main_show();
              break;
          case 2:
              LCD_Clear(BLACK);
              Main_rtn=password_show();
              break;
       }
     printf("主任务正在运行\r\n");
     OSTimeDlyHMSM(0,0,0,100);
   }
}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显示屏,是RA8875系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显示屏,是RA8875系列的吗。

不是的,是SSD196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是SSD1963

怎么感觉像是硬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