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4开发板如何使用外部SRAM

楼主(2016-04-29):
V4开发板如何使用外部SRAM,内部SRAM用不用都行

楼主:
照第二个例子改了,size设为“0x100000”,其余一样,结果直接从串口输出“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stem Halt.”

楼主:
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可以在V4开发板上运行的例子,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可以在V4开发板上运行的例子,非常感谢!

把你做的例子上传上来,我看看。

楼主:
买板子才20天,还不太会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运行批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忘了运行批处理了。
测试了下,GUI任务有问题,LED闪烁的任务是在跑的额,应该是emWin动态内存也是使用外部SRAM处理过不来了。

你的工程有两个地方修改下:
1.

2. 这里不能使用全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了;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晚了还能回复。改过之后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使用f_opendir()出现问题,返回值为1,并打印“打开根目录失败(1)”。看来内存分配问题确实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