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 USB读卡器实验
超越昨天

楼主(2016-04-29):
现有情况:
1)用实现例程(不带FATFS),能实现USB读取SD卡的功能,在电脑上读写SD卡正常。
2)我自已的程序是UCOS2+FATFS,读写SD卡也正常,即SD卡驱动没有问题。
问题点:
1)我把USB的驱动移植到我自己的程序中,发现我只要打开USB请开始死机,所以任务都停止。
2)电脑上能显示U盘,但又击进入里面没有任务东西,容量及文件大小全为0.
据我分析,电脑能显示U盘,说明USB驱动没问题,应该是SD的驱动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用FATFS与不用FATFS的时候有什么需要配置的地方。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挂载U盘的过程中出问题了,在USBH_Init的过程中加上一个调度锁操作,防止板子上电前U盘就是插上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容易死掉

加上一个调度锁,防止任务切换就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挂载U盘的过程中出问题了,在USBH_Init的过程中加上一个调度锁操作,防止板子上电前U盘就是插上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容易死掉

加上一个调度锁,防止任务切换就好很多了。
还是不行:我是用一个按钮的回调函数来初始化USB的。

case GUI_ID_BUTTON6: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OSSchedLock();
                           usbd_OpenMassStorage();
              OSSchedUnlock();
         }
break;
USB初始化函数是这样的:

void usbd_OpenMassStorage(void)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4);\\\\USB D+上拉
    USBD_Init(&USB_OTG_dev,
            USB_OTG_HS_CORE_ID,
            &USR_desc,
            &USBD_MSC_cb,
            &USR_c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