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当按钮控件被选中的时候,怎么修改背景颜色和边框颜色

楼主(2016-04-29):
当按钮控件被选中的时候,怎么修改背景颜色和边框颜色,就是不使用默认的背景颜色和边框颜色,有人了解过不,教导一下
有例程不

网友:
你的是怎么控制按钮选中的,是通过触摸么,还是外部的实体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怎么控制按钮选中的,是通过触摸么,还是外部的实体按键。

实体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怎么控制按钮选中的,是通过触摸么,还是外部的实体按键。

还有的就是,我使用的是不是默认皮肤,这该如何弄

网友:
重写回调函数
case WM_SET_FOCUS:
        if (pMsg->Data.v == 1) {
            BUTTON_SetBkColor(pMsg->hWin, BUTTON_CI_UNPRESSED, GUI_DARKRED);
            BUTTON_SetTextColor(pMsg->hWin, BUTTON_CI_UNPRESSED, GUI_WHITE);
        }

        if (pMsg->Data.v == 0) {
            BUTTON_SetBkColor(pMsg->hWin, BUTTON_CI_UNPRESSED, 0xC0C0C0);
            BUTTON_SetTextColor(pMsg->hWin, BUTTON_CI_UNPRESSED, 0);
        }

网友:
*********************************************************************************************************
*    函 数 名: _cbButton
*    功能说明: Button小工具的回调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Button(WM_MESSAGE *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ID_STATE_CHANGED:
        if (((const WM_PID_STATE_CHANGED_INFO*)pMsg->Data.p)->State) {
            return;            // Do not call edit callback
        }
        break;
    case WM_SET_FOCUS:
        if (pMsg->Data.v == 1) {
            BUTTON_SetBkColor(pMsg->hWin, BUTTON_CI_UNPRESSED, GUI_DARKRED);
            BUTTON_SetTextColor(pMsg->hWin, BUTTON_CI_UNPRESSED, GUI_WHITE);
        }

        if (pMsg->Data.v == 0) {
            BUTTON_SetBkColor(pMsg->hWin, BUTTON_CI_UNPRESSED, 0xC0C0C0);
            BUTTON_SetTextColor(pMsg->hWin, BUTTON_CI_UNPRESSED, 0);
        }

    }
    if (_pButtonCallback) {
        _pButtonCallback(pMsg);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    函 数 名: _cbButton
*    功能说明: Button小工具的回调函数
*    形   &nb ..

好的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    函 数 名: _cbButton
*    功能说明: Button小工具的回调函数
*    形   &nb ..

这个好像在使用了皮肤之后没有效果,只能修改按钮上的字体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在使用了皮肤之后没有效果,只能修改按钮上的字体颜色

要调用这个函数WM_SetCallback()进行重定义你创建的按钮。
不行就顺带把按钮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也写出来。

网友D: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但我的按钮控件不是回调函数,而是通过switch判断控件ID处理对应事件。这个要怎么实现物理按键选中改变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但我的按钮控件不是回调函数,而是通过switch判断控件ID处理对应事件。这个要怎么实现物理按键选中改变颜色???

button本身也是有回调函数的,你所说的是button所在父窗口的回调函数,
使用函数WM_SetCallback()可以重定义button的回调函数。

网友:
我有个简单的方法,放在main函数的初始部分,更改所有按钮的皮肤属性。你看看这几行代码:

    BUTTON_SetDefaultFocusColor(GUI_RED);
//    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FocusColor(GUI_RED);

BUTTON_GetSkinFlexProps(&am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FOCUSSED);
Props.aColorFrame[0] = 0x007FB13C;
Props.aColorFrame[1] = 0x008FfF8F;
Props.aColorFrame[2] = 0x008FfF8F+0x00011111;
    Props.aColorUpper[0]+=50;
    Props.aColorUpper[1]+=50;
    Props.aColorLower[0]+=150;
    Props.aColorLower[1]+=150;
Props.Radius = 5;
BUTTON_SetSkinFlexProps(&am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FOCUSSED);

BUTTON_GetSkinFlexProps(&am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PRESSED);
    Props.aColorUpper[0]=0x24f02e+0x40;
    Props.aColorUpper[1]=0x24f02e+0x40;
    Props.aColorLower[0]=0x52f05a+0x50;
    Props.aColorLower[1]=0x52f05a+0x50;
Props.Radius = 5;
BUTTON_SetSkinFlexProps(&am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PRESSED);

BUTTON_SetDefaultFont(GUI_FONT_16B_1);

网友(2017-03-31):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简单的方法,放在main函数的初始部分,更改所有按钮的皮肤属性。你看看这几行代码:

    BUTTON_SetDefaultFocusColor(GUI_RED);
//    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 ..

我也想到这种方法,但是不熟悉实现起来出现了错误。现在可以直接根据你的基础上做更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