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Ex011-TCP通信_uIP(2010-02-01).rar例程的问题

楼主(2016-05-03):
你好:我在V3开发板上运行Ex011-TCP通信_uIP(2010-02-01).rar这个例程,程序一直在这个循环里运行?(见图)

网友:
V3的板子么,软件有问题的概率比较小心,
1. 检测下你的网线有问题不。
2.  保证电脑和板子在同一个IP段。
3.  如果电脑有WIFI模块,关闭WIFI.
4.  板子和电脑直连,不要经过路由交换机等。

楼主:
我运行这个例程 Ex010-Web服务器_uIP(2010-01-20)  能ping通板子, 运行Ex011-TCP通信_uIP(2010-02-01)这个例程就ping不通

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http://192.168.1.10 也 可以看到uIP内置的
*        web测试页面

楼主:
我运行这个例程 Ex010-Web服务器_uIP(2010-01-20)  能ping通板子, 运行Ex011-TCP通信_uIP(2010-02-01)这个例程就ping不通

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http://192.168.1.10 也 可以看到uIP内置的
*                web测试页面

uip_init(void)
{
  for(c = 0; c < UIP_LISTENPORTS; ++c) {
    uip_listenports[c] = 0;
  }
  for(c = 0; c < UIP_CONNS; ++c) {
    uip_conns[c].tcpstateflags = UIP_CLOSED;
  }
程序就一直停在 在红色部分,将c改为局部变量 就能走过去。你有开发板吗?可以烧入例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运行这个例程 Ex010-Web服务器_uIP(2010-01-20)  能ping通板子, 运行Ex011-TCP通信_uIP(2010-02-01)这个例程就ping不通

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http://192.168.1.10 也 可以看到uIP内置的
*            ..

我没有V3板子。

楼主:
Ex010-Web服务器_uIP(2010-01-20)  和 Ex011-TCP通信_uIP(2010-02-01)  这两个例程有什么区别啊!Ex010-Web服务器_uIP(2010-01-20)    例程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