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问有人知道怎麽在 IAR 搭建ESP8266工程吗?

楼主(2016-05-03):
SPI 或是 SDIO 都行
手边有 ESP-07, ESP-12, WROOM2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ESP8266还有SPI或者SDIO接口的吗,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还有SPI或者SDIO接口的吗,哪里有卖的。

模块型号比较:http://l0l.org.uk/2014/12/esp826 ... gotta-catch-em-all/

基本上都是有的,
一般出厂都是 UART 介面的软件,
要用 SPI 跟 SDIO 得自己改 (SDK V1.5.0以後版本支持)
我到现在还是满头雾水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随便用iar建立一个工程,最简单的比如LED,成功后,把ESP8266驱动文件加进去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用iar建立一个工程,最简单的比如LED,成功后,把ESP8266驱动文件加进去就可以了啊

抱歉阿兄弟
你讲到点了,我想是我讲的不够具体

我想知道的是,
将 ESP8266 修改成 SPI 或是 SDIO 模式(已确定官方有开放这种功能出来),
可是我搞不太懂怎麽做。

而官方文件有提到是使用 STM32F1+SPI 搭配 IAR 做主机驱动 ESP8266,
所以想请教下有没有人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