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中的OSTaskSuspend()函数的功能理解

楼主(2016-05-03):
OSTaskSuspend() 是挂起一个函数,这个挂起,应该怎样理解?

具体来说,如下图:
假设该任务运行到3处,被挂起,该任务进入挂起列表。

当调用OSTaskResume()函数时,该任务是从从挂起列表删除,当其重新恢复运行时,
是从1,2,还是3处继续执行??

我猜1和3的可能性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如果OSTaskResume()是从1开始恢复任务运行,那么我如果想从3处开始继续执行,怎么办?(3适合一个播放音乐程序暂停,继续的情况)
如果OSTaskResume()是从3开始恢复任务运行,那么我如果想从1处开始继续执行,怎么办?(1适合停止播放一个音乐,使其重新处于pend状态,等待下一次消息的情况。
想从1开始执行,我觉得可以先taskdel,然后再create,但是如果这个动作很频繁,会反复的创建删除任务,这在os中是不推荐的。)
以上两种情况都是我在程序中需要用到的功能。

网友:
1. OSTaskSuspend和OSTaskResume是一对,实现挂起和解除挂起。从哪里挂起,恢复后还从哪里开始执行。
2. OSTaskResume不会影响OSTimeDly的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OSTaskSuspend和OSTaskResume是一对,实现挂起和解除挂起。从哪里挂起,恢复后还从哪里开始执行。
2. OSTaskResume不会影响OSTimeDly的执行,

网友:
我如果想让该任务恢复到for循环第一条语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如果想让该任务恢复到for循环第一条语句怎么办?

1. uCOS-III可以反复的创建和删除,因为任务栈和需要的TCB都是静态的。
2. 其实你的这种应用建议采用一个任务里面创建一个子应用,在子应用里面创建一个大while循环,执行完退出,需要执行的时候再调用这个子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uCOS-III可以反复的创建和删除,因为任务栈和需要的TCB都是静态的。
2. 其实你的这种应用建议采用一个任务里面创建一个子应用,在子应用里面创建一个大while循环,执行完退出,需要执行的时候再调用这个子应用。

ucosii不可以反复的创建删除吗,刚好我有个项目打算这么做,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uCOS-III可以反复的创建和删除,因为任务栈和需要的TCB都是静态的。
2. 其实你的这种应用建议采用一个任务里面创建一个子应用,在子应用里面创建一个大while循环,执行完退出,需要执行的时候再调用这个子应用。

对了,还想问下,做项目用ucos ii可以吗,还是说得用ucos iii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还想问下,做项目用ucos ii可以吗,还是说得用ucos iii

可以没问题,注意删除任务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即每次的删除时间长短稍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