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驱动sdram是不是一定要4层板?布线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6-05-06):
如题,望解答,谢谢

楼主:
再问一下,用429驱动裸屏的时候,用不用考虑等长和阻抗匹配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层也可以的,建议4层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1

再问一下,用429驱动裸屏的时候,用不用考虑等长和阻抗匹配这些问题?

楼主:
第一个回复错了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下,用429驱动裸屏的时候,用不用考虑等长和阻抗匹配这些问题?

不用,一般导通即可,当然,布线越给力越好。

网友:
还是布4层板吧。2层板就算能布通多累啊。

网友:
2层难道不觉得累吗

网友:
2层肯定省钱,同样的量估计至少能省1/3

网友:
2层肯定省钱,同样的量估计至少能省三分之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一般导通即可,当然,布线越给力越好。

stm32f429的fmc引脚分布得太分散,四个边上都有,接sdram怎样布线才能做到等长,似乎很困难,我尝试了很多次都不行,求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f429的fmc引脚分布得太分散,四个边上都有,接sdram怎样布线才能做到等长,似乎很困难,我尝试了很多次都不行,求指导一下

我们没有等长,这方面我没啥经验,硬件是公司其他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没有等长,这方面我没啥经验,硬件是公司其他人做的

你们是两层板还是四层板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两层板还是四层板来的?

四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