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新人求救,emwin绘制抗锯齿填充圆,圆周有边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09):
如图。
在模拟器上画很正常,放开发板上就成了这样!还有就是画出来的圆不是圆是椭圆,只要用抗锯齿(不管是字体,还是圆角矩形),都会有那个边线!
什么问题呀,做过的帮帮忙啊!

程序实现很简单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AA_FillCircle(280, 180, 120);
就这两句!

网友:
估计是你的底层移植接口函数有问题,如果是通用的移植方式,先仅使用打点和读点函数,测试下看看。
如何逐个排查你移植的其它函数。

楼主:
感谢!
我也一直怀疑是底层驱动函数有问题,但是我这边驱动是LTDC,翻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打点和读点函数,看的都是DMA2D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底层移植接口函数有问题,如果是通用的移植方式,先仅使用打点和读点函数,测试下看看。
如何逐个排查你移植的其它函数。

感谢!我也一直怀疑是底层驱动函数有问题,但是我这边驱动是LTDC,翻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打点和读点函数,看的都是DMA2D在操作!

网友:
这个不是通用移植方式了,这个是SEGGER自带驱动的移植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通用移植方式了,这个是SEGGER自带驱动的移植方式了。

是嘛,是要专门提供读点和打点函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嘛,是要专门提供读点和打点函数吗?

你用的这个F429的驱动是emWin都做好了。如果通用的移植方式,需要用户提供打点和读点,手头有F429探索板子不,测试下这个功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个F429的驱动是emWin都做好了。如果通用的移植方式,需要用户提供打点和读点,手头有F429探索板子不,测试下这个功能看看。

以解决,是我的MDK优化等级太高了,我设置的是level3,设置成level1就可以了!但是还有问题,就是我画的那个圆不是很圆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
附上图片

附上图片

附上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上图片

网友:
估计是你的底层移植还是有些问题,我移植的设置为0.1.2.3四种优化等级都是可以的。

画的圆不圆是因为每个像素的长度和宽度不是1:1的关系,

网友(2017-05-17):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底层移植还是有些问题,我移植的设置为0.1.2.3四种优化等级都是可以的。

画的圆不圆是因为每个像素的长度和宽度不是1:1的关系,

硬汉大哥   我也遇到画圆不是圆而是椭圆的问题  用的是天马的7寸屏  厂家说在像素的宽度上乘以0.93校正   画圆倒是可以校准过来   但是要是显示圆形的png图片怎么校准啊  png好像还不能比例缩放  另外能不能从驱动层校准这个像素点不是1:1的问题啊     每次都要在宽度上乘以0.93这个系数还是挺麻烦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汉大哥   我也遇到画圆不是圆而是椭圆的问题  用的是天马的7寸屏  厂家说在像素的宽度上乘以0.93校正   画圆倒是可以校准过来   但是要是显示圆形的png图片怎么校准啊  png好像还不能比例缩放  另外能 ..

这个难道有点大哦,底层也不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