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V4版ATM机例程有没有使用外部SRAM?

楼主(2016-05-10):
如果EMWIN用了外部SRAM,该如何获取使用外部SRAM的使用信息?

网友:
查看GUIConf.C文件,使用的是外部还是内部,都是定义在了这个文件里面。

楼主:
谢谢!还有一点疑问,给EMWIN分配的GUI_NUMBYTES字节内存,实际使用了多少,在哪里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