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不支持在文件任意位置插入数据,仅支持在文件末尾插入数据,附测试代码

楼主(2016-05-11):
测试代码:
/*
*********************************************************************************************************
*    函 数 名: CreateNewFile
*    功能说明: 在SD卡创建一个新文件,文件内容填写“www.armfly.com”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CreateNewFile(void)
{
    /* 本函数使用的局部变量占用较多,请修改启动文件,保证堆栈空间够用 */
    FRESULT result;
    FATFS fs;
    FIL file;
    DIR DirInf;
    uint32_t bw;

     /* 挂载文件系统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Mount a logical drive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 打开根文件夹 */
    result = f_opendir(&DirInf, "0:"); /* 如果不带参数,则从当前目录开始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打开根目录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return;
    }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0:/armfly.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result = f_write(&file, "FatFS Write Demo \r\n www.armfly.com \r\n", 34, &bw);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armfly.txt 文件写入成功\r\n");
    }
    else
    {
        printf("armfly.txt 文件写入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f_close(&file);

    result = f_open(&file, "0:/armfly.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f_lseek(&file, 34);
    result = f_write(&file, "FatFS Write Demo \r\n www.armfly.com \r\n", 34, &bw);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armfly.txt 文件写入成功\r\n");
    }
    else
    {
        printf("armfly.txt 文件写入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f_close(&file);

    /* 卸载文件系统 */
     f_mount(NULL, "0:", 0);
}

插入末尾的效果:

楼主:
f_open使用属性: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或者仅使用 FA_WRITE 也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
不过一定要配合函数f_lseek一起使用。

楼主:
如果在任意位置插入的话会发生覆盖操作。

网友:
硬汉大哥解决问题就是迅速。支持

网友A(2020-10-14):
硬汉哥,你测试的这个是哪个版本的FatFS,目前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任意位置写入,结果覆盖了。我是配合f_lseek来使用的,目前使用的版本是0.1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你测试的这个是哪个版本的FatFS,目前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任意位置写入,结果覆盖了。我是配合f_l ...

不是0.10就是0.9

网友B(2020-12-15):
现在用keil v6版本的File System,我也是先用fseek定位坐标后,再在坐标处写入数据。
数据可以正常(覆盖)写入,但是fwrite会报错fsError(值为1),打开文件是用的"r+"
不知道有什么正确的操作方法(我的目的是在文件开头预留一段位置,后期当这个数据需要存储的时候要覆盖到文件开头,这段信息是要求在文件开头的,不是我能改变的)

网友:
重复提交了两次回复,手机上不太好编辑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keil v6版本的File System,我也是先用fseek定位坐标后,再在坐标处写入数据。
数据可以正常(覆盖 ...

老版的RL-FlashFS可以这么玩,新版前段时间我这么玩也出问题,最近制作RL-FlashFS教程,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