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最新版MDK5.20 ,提供百度云下载,MDK5系列是越来越大,从最早的300MB发展到了6

楼主(2016-05-11):
百度云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pKK9RWv
==================================
==================================
MDK5.20更新内容:

网友:
如果使用UTF8格式编码,千万不能使用mdk5,会非常折腾,包括这个最新的5.20。

MDK 5 编译器 不能识别 自带的编辑器保存的UTF8格式的C文件,而可以识别 记事本 保存的UTF8格式的C文件;
MDK 5 如果要修改UTF8格式的C文件,只能 使用 记事本(或其他第三方编辑器) 打开修改,在保存,然后才能编译,不能使用 MDK 集成的编辑器;
MDk 5 存在BUG,使用不便,如果要修改 UTF8格式的文件,只能用其他编辑器完成;

注:mdk4.74没有这个问题。

相反的,IAR就没有这个低级错误。
IAR 7.40  编译器  可以识别 自带的编辑器保存的UTF8格式的C文件,而不能识别 记事本 保存的UTF8格式的C文件。
IAR 7.40 如果要修改 UTF8格式的C文件,使用自己集成的编辑器修改保存即可,不需要借助其他的编辑器, 当然使用第三方编辑器也可以,比如UE等,但是不能用 记事本 修改保存;
IAR 7.40 都使用自身 集成的 功能完成,无需借助第三方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UTF8格式编码,千万不能使用mdk5,会非常折腾,包括这个最新的5.20。

MDK 5 编译器 不能识别 自带的编辑器保存的UTF8格式的C文件,而可以识别 记事本 保存的UTF8格式的C文件;
MDK 5 如果要修改UTF8格式的C文件,只能 使用 记事本(或其他第三方编辑器) 打开修改,在保 ..

所言极是,这个已经成为MDK心中的痛了,建议他们增加一个新的UTF8编码格式。

整理的非常有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言极是,这个已经成为MDK心中的痛了,建议他们增加一个新的UTF8编码格式。

整理的非常有条理

UTF8的编码格式 是什么

网友:
看来暂时还是不升级的好啊,反正我的 5.18a也够使用了,

目前只是编译大一点的文件,速度有些慢,其他还好,iar编译就很快,同样的工程文件,同样的电脑配置,哎,不知道 keil 还是这么的不给力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UTF8的编码格式 是什么

这个是emWin配套的那个字体工具生成的字体是unicode编码的,UTF-8编码是unicode编码实际操作方式之一,因为还有UTF-16和UTF-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