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STM32F0系列芯片移植操作系统怎么样?

楼主(2016-05-11):
看到教程,操作系统都是M1和M4的,如果用F0芯片(主要是在功能相对简单的东西上,用F0便宜),是用裸机还是用带操作系统的?F0的存储空间是不是有点小?F0使用RTX是否有意义?

楼主:
大家不用F0吗?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昨天没有回复你了,F0可以不使用系统的,不过有个好处,F0使用MDK免费,而且可以免费使用CMSIS-RTOS RT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昨天没有回复你了,F0可以不使用系统的,不过有个好处,F0使用MDK免费,而且可以免费使用CMSIS-RTOS RTX

Keil 5.20上它的FS-Flash改成fileSystem
原来移植好的FS-Flash w25Q16用不了了
所半天没搞出来
站长看能不能搞个SPI的demo?

网友:
SPI 接口的flash应该是归到NOR里了
我在Driver上也都选了SPI驱动,但是没法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 5.20上它的FS-Flash改成fileSystem
原来移植好的FS-Flash w25Q16用不了了
所半天没搞出来
站长看能不能搞个SPI的demo?

先看看这个MDK5是不是有一些参考例子,参考修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这个MDK5是不是有一些参考例子,参考修改下。

官方带的例程是MMC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