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管理员,想问一下关于移植的低级问题,为什么两个移植的文件不一样?

楼主(2016-05-14):
(图片)

网友:
上面是官方给的驱动。
下面是自定义驱动。

楼主:
管理员你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不用官方的驱动?是不是自己写的速度要快点?

楼主:
菜鸟,请管理员别介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请管理员别介意!谢谢!

自定义驱动我们当前已经做的比较成熟了,不再折腾官方的驱动了。自定义重要的一点是方便emWin不支持的驱动使用,我们2014年发布的时候还支持8875等。这个都是后来才支持的,使用自定义驱动比较随意,方便修改。

楼主:
好的,理解了,谢谢管理员!

楼主:
管理员,我利用这个工程来当基础 ,V4-625_uCOS-III实验_uCOS-III+STemWin+FatFS综合 ,我也根据我自已的LCD屏进行GUIDRV_Template.c进行驱动编写,,可是我编写之后屏则显示全蓝屏(如下图),我想肯定还有我摸不透的地方,我现在想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的驱动编写例程或者步骤呀,请管理员指点,以下为我的学习工程

网友:
如果是参考我们的那个例子的话,那就屏蔽掉GUIDRV_Template.C文件里面做的优化,有一个优化的宏定义,定义为0就可以了,这样就仅测试打点和读点函数是否正常,还有就是你的CRC使能了吧。

楼主:
管理员你好,我不优化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只是感觉有点慢。我看了下程序,除了打点与读点之外,就还有以下这几个函数
void ILI9325_DrawHLine(uint16_t _usX1 , uint16_t _usY1 , uint16_t _usX2 , uint16_t _usColor);
void ILI9325_DrawVLine(uint16_t _usX1 , uint16_t _usY1 , uint16_t _usY2 , uint16_t _usColor);
void ILI9325_FillRect(uint16_t _usX, uint16_t _usY, uint16_t _usHeight, uint16_t _usWidth, uint16_t _usColor);
void ILI9325_DrawHColorLine(uint16_t _usX1 , uint16_t _usY1, uint16_t _usWidth, const uint16_t *_pColor);
是不是也就是这几个接口函数有问题呀,可以我单独调试过了没有问题呀,想不通问题出在那里!请管理员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你好,我不优化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只是感觉有点慢。我看了下程序,除了打点与读点之外,就还有以下这几个函数
void ILI9325_DrawHLine(uint16_t _usX1 , uint16_t _usY1 , uint16_t _usX2 , uint16_t _usColor);
void ILI9325_DrawVLine(uint16_t _usX1 , uint16_t _usY1 ..

逐渐将这几个函数的优化开启,进行测试下。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看,谢谢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