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MULTIPAGE 多页面控件,如何通过“ 实体按键 ”来实现多个页面的来回切换?

楼主(2016-05-14):
MULTIPAGE 多页面控件,如何通过“ 实体按键 ”来实现多个页面的来回切换,

如图,通过 “实体按键” , 从page1切换到page2
page1:

page2:

请大神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先聚焦到MULTIPAGE控件上面,然后使用这两个消息就可以切换:

网友B(2020-07-31):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先聚焦到MULTIPAGE控件上面,然后使用这两个消息就可以切换:

实测只有聚焦到MULTIPAGE页绑定的普通窗口上,才能对GUI_KEY_PGUP和GUI_KEY_PGDOWN产生相应,而聚焦MULTIPAGE本身不响应,而页绑定框架窗口时压根哪个都不响应,焦点直接就跑没了,问题还待查。

网友(2023-02-27):
引用 网友B:
实测只有聚焦到MULTIPAGE页绑定的普通窗口上,才能对GUI_KEY_PGUP和GUI_KEY_PGDOWN产生相应,而聚焦MULTI ...

emwin版本库的bug,我是用的EMWIN5.32版本,有这个问题,官方Q&A详情页如下。
https://forum.segger.com/index.p ... non-focusable-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