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大家关于一个结构体的问题

楼主(2016-05-21):
程序如下:
#define TDPARAM_flag 0xfe

typedef struct
{
u8   comm;
u16   commaddr;
u8  flag;
}TDpara;

TDpara deftdparam={
    1,
    1,
    };

void LoadTDParam(u8 tdnum,TDpara TDPARAM)
{
    SPI_Flash_Read((u8* )&TDPARAM,PARAM_SYSADDR+sizeof(PARAM_SYS)+sizeof(TDpara)*(tdnum-1),sizeof(PARAM_SYS));//读出数据全为FF

    if (TDPARAM.flag != TDPARAM_flag)
    {
        TDPARAM=deftdparam;
    }
}

void main(void)
{
TDpara tdsetram;
LoadTDParam(1,tdsetram);
}为什么tdsetram的数据与deftdparam的数据不一样啊?各位大大,我哪个地方写错了?

网友:
先查下:
PARAM_SYSADDR+sizeof(PARAM_SYS)+sizeof(TDpara)*(tdnum-1)  读取的位置是不是你写入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