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使用文件系统往SD卡连续写数据问题

楼主(2016-05-24):
往SD卡写数据,每天建一个以日期为名的TXT文件,往这个文件每秒写一次数据,建的前三个TXT文件没有问题,一般到第四个就会出现文TXT件名的乱码的问题,用WinHEX观察,发现数据写进去了,但是文件名都是乱码,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驱动问题居多,使用官方的SD卡驱动,最好是DMA单线模式,且每次的读写不要超过512字节,项目中就会稳定很多。
另外把你的SD卡格式话一下,用专用的格式软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55

楼主:
您好,麻烦您给我发个官方SD卡驱动行吗?每次只写64字节,但是需要读整个文件,在文件末尾加数据。SD卡也是用你提供的工具格式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麻烦您给我发个官方SD卡驱动行吗?每次只写64字节,但是需要读整个文件,在文件末尾加数据。SD卡也是用你提供的工具格式化的。

使用的F103还是F407,从论坛置顶帖里面网盘下载V4或者V5就行,用到FatFS的都是官方驱动。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应用,但没有出现文件名乱码的问题。是否文件名不符合规范?如长文件名,中文什么的。你的文件名乱码是在windwos下看到乱码吧?实际单片机打开文件是否正常?如果打开正常,就只是显示问题了